IBM T43进系统白屏·

楼主(2010-03-21):
一IBM T43拿来加点不亮·做显卡好了·装机进不去系统·已过IBM那画面就白屏了··能进BIOS。就一直白!
进不去系统

网友:
屏的问题 也不可能的吧 都显示了 屏线的问题也不太可能 更是因为显示啦 那是系统问题 也不大可能吧 系统错误不应该有白屏呢 要吧你进PE看看 排除系统 然后换屏试试 然后你在换排线 再然后估计是板子视频输出那块出了疑难杂症啦

网友:
修好了吗?

网友:
还没呢···哎····继续求助啊··

网友:
你外接显示器试试。。。。

网友:
进BIOS无论多久都不白屏吗

网友:
先接外接 看看到底是屏不好还是显卡不好 问题不就简单多了

网友:
看看外接正不正常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?换块屏试试了吗?

网友:
换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王志佳
没呢··问题更加严重了·昨天被一徒弟搞得白屏了··IBM的画面都没了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