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V3000有关显卡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21):
康柏V3000的通病是能开机就是没显示,一般都是显卡的,加焊显卡只能顶一头半个月而已,请问各位师傅,你们是换显卡还是重做显卡?重做显卡可以用多久?

网友:
换显卡!做显卡也会很快回来!1.2个月的样子!换很少回来!

网友:
换个09版的显卡撒。。半年不回来

网友:
换显卡。然后再改散热系统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个升级版的显卡   然后处理下散热

网友:
换升级版的显卡最好了。

网友:
换显卡 +个5V给温控 再加个铜片

网友:
我修过几台  都是重新焊过BGA  半年不见回来

网友:
就是散热系统的问题     改一下散热的就能好许多

网友:
要用原装的显卡  无铅的

网友:
要是显卡没坏就回焊一下,如果坏了那就直接换一个09版的,芯片本身能好一点
然后在给G6150散热的地方加一个铜片(网上好像有专门卖这个的,据说还有银的)
加两层散热贴,芯片四周挂胶,最好用红胶跟黑胶
这样处理以后,相对能用的久很多了
本人这样处理了3台V3000最远的是半年了,没有回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