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 A15无电位?

楼主(2010-03-21):
本人自学维修。有片杂牌845GL主板。全板无复位。上CPU假负载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。怀疑是南桥无复位。3.3SB无短路。但测PCI A15无复位电压。PCI 所有AD线也无供电。启动一会IO和SB有点发热但不烫。。是否SB坏了。USB 数据对地也正常。南桥3.3V 5V供电正常845GL2.5V怎么测不出来的。。。是否南桥坏。。。

网友:
我开机一会SB就发热了。越来越热的。烫手了。。

网友:
打一下USB的阻值。这板USB易烧SB。

网友:
不要光看供电是否正常,先看核心电源是不是有短路的,你的这种情况,多半SB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