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们帮忙研究下我这台紫光AL220M+的机器不加电

楼主(2010-03-21):
朋友拿台紫光AL220M的机器说是里面冒烟了 ,蛮严重的,我拆开机器见电源接口那里烧了 ,主板被烧了个小洞,我飞线接电源电流表显示待机电流0.04A心想好了 没什么 大问题,谁知按开机键傻了 怎么不开机,测开机键上有19V电压,机器是VIA的芯片组,蓝桥是VT8231,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我现在该查哪里
不开机
芯片

网友:
按键有没有电压有没有跳变了,EC和SB发没发出开机信号了。

网友:
机键上有19V电压不正常吧,应该是3.3V

网友:
待机电流0.04按开机键没反应,我换过IO VT6306还是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 南桥坏了 ,请高手指点下我现在该查那些,另外VT8231南桥是否参待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