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A1616W电源问题求助

楼主(2010-03-21):
一VA1616W不开机,电源5V偏低,3V不到,查电解正常替换无效,另一组电压在15V并慢慢上升,查不到该机电路,电源部分U1(6脚)看不清型号,据说是通病,求助高手

网友:
图片来了这个6条腿的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好多灌水的影响大家看帖子了,不知道有人知道这个板子情况不,如果找不到别浪费时间咯,电源通用很好改的,我没学过都改过一次

网友:
我手上有一个同样机型的电源板,都是和你的有些不同啊,我的是单光耦,你的是双光耦   我的板电源IC是LD7552BPS

网友:
没办法,后来网上买了一块同样的板,再看上面的印字是DP35,但也查不到资料。

网友:
估计应该是OB的片子

网友:
那到最后查出的是否IC的问题啊?怎么没结论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