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H不通电

楼主(2010-03-21):
本人手上有台华硕Z99H笔记本,不通电。做了南桥芯片后,便能开机显示,可是却找不到硬盘,硬盘是好的,在其他机器上都能进系统。请教各位高人:是南桥不行吗?接口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我认为做桥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,有可能南桥没做好啊。

网友:
USB接口的阻值正常吗。现在

网友:
USB VCC供电972欧,数据脚阻值正常525欧

网友:
南桥的可能性大,重做南桥吧

网友:
硬盘无动静,请查查供电;
有微小动静,请查查信号;
……
如此情况,桥没有做好,或是桥不良,侦测得之,若是此种种情况,请速速重整南桥。

网友:
先看供电正常不 再看南桥

网友:
从新做了不行就更换南桥撒

网友:
是南桥的问题  没有做好   我修好 是做南桥的

网友:
打南桥阻值

网友:
换SB吧    看你上边写的  应该就SB问题了   换个新的 祝你成功

网友:
先回焊一下,不行再搞个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