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Radeon X700 用哪个软件检测比较好

楼主(2010-03-21):
求助Radeon X700 用哪个软件检测比较好?试了好几个都不行~请求帮助

网友:
x700 好像软件检测不到的

网友:
R3 1.14检测全部错误,晕死啦~

网友:
X700很可能核心虚焊,X550XT x700se x700都是,而且这个GPU比较耐热,加焊成功率比较高

网友:
用R3 pcie 应该就可以测试把

网友:
这个软件我已经传过了

网友:
r3memid1 -nocfg
输入R3 和后面的参数可以测试9200-X800

网友:
楼主 说的 是不是 艾尔莎 x700 ddr2 256m的?是的话放弃软件!
这款核心怪异,引脚同 x300一致

网友:
请问ATI X1300LE用什么软件检测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