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1M运行3个小时左右掉电

楼主(2010-03-21):
拆机后发现Q11有腐蚀,清理后发现Q11的管子坏了,型号是2518,请问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替?

网友:
用你上图的Q13代吧,N沟道的。板子上很多

网友:
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,找个功能差不多的,上去就行

网友:
换了一个一样的,可是还是掉电。。。。。郁闷

网友:
掉电,一个是温度,还有元件不稳定,很难说清楚,你先查查温度,最好换一下内存,我前天一台海尔的也是用一会儿掉电,换了内存就好了,不过说来也怪,CPU温度不管怎样用就是26度,好低,换CPU温度就正常了。客户没有换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