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显示器不亮,但注意看 可以看到有显示

楼主(2010-03-21):
单位有几台ACER液晶显示器,开机时显示器不亮,但是注意看 可以看到有显示,但怎么调显示器就是不亮。
请大家帮帮忙,看是哪里故障,谢谢!!!!

网友:
大家帮我看看
在线等高手

网友:
看灯管是否坏

网友:
先查灯管,换别的灯管试试,如果亮,证明原灯管坏,如果说不亮有可能是高压板坏。

网友:
高压板,灯管

网友:
我不知道灯管在哪里啊

网友:
这是暗屏故障吧

查灯管和高压部分。

网友:
你们说的的灯管是在液晶屏里面吗?要拆开液晶屏吗?显示器我有拆过 没有看到哪里有灯管啊

网友:
大哥那叫暗屏,  不是灯管坏  就是高压板有问题!

网友:
你还是送修吧~~估计LZ手里也没设备

网友:
高压板有问题。所有灯管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小。否则开机时能亮一下,然后才暗屏

网友:
那我想问一下  高压板是哪里元件坏了,我有很多同型号废板,可以换不?

网友:
高压问题,查一下高压板,和灯管

网友:
检查高压板哪个地方,主板上也没有东西烧掉

网友:
楼主还是去换块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如果在保的话去服务站保修吧,硬件电路保3年的。

网友:
测量高压板供电,还有开启信号。然后再做出判断。

网友:
如果是高压电路问题的话,应该是某个元件的问题,请问向这种问题,具体是哪个电子元件的问题

网友:
半桶水都没有还是送修吧,给点钱别人赚是应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