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核变单核

楼主(2010-03-21):
今天客户拿了台NEC笔记本,问题是原来买的时候是双核,用了两年了,最近突然变成单核的,很郁闷,我也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,况且我维修笔记本还不是很长时间,不知道怎么解决,还有就是机器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,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请指教下,谢谢……

网友:
会不会是假货?被人修改过的

网友:
假货,被人修改过的

网友:
人家都用了两年了的,怎么会是假货。

网友:
没装双核补丁吧?

网友:
第一 就是大家说的 假货 是修改了 操作系统下所弄出来的双核 其实是单核 第二 第二 第二我还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了 问他在哪买的 要么给别人修过 主板掉包了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啊。

网友:
要说系统作假不可能他一个系统用了两年吧

网友:
也许是重做完系统他没注意 用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

网友:
先开机检查CPU型号,如果型号没问题那就麻烦了,估计是北桥故障。先检查供电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单核的,估计是买到假的了-你可以用专用软件测试了

网友:
问问他是怎么变成单核的,是做完系统变的吗?

网友:
看一下CPU不就知道了吗。

网友:
CPU是T5500的,他是玩游戏死机后再开机感觉很慢,就用软件检测了下【鲁大师】,CPU就发生了变化,而且屏幕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

网友:
拆开看看 如果是真的 我还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你拆开机器看看先啊,什么芯片组配什么样的CPU啊。。。
NEC的那种机器见过很多都是冒充双核的

网友:
零几买的,笔记本重不重,如果很笨重的话估计是改的系统

网友:
装个cpuz查下不就知道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