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505 死机,usb维修

楼主(2010-03-21):
前天接到一台DELL D505笔记本,有时能开机,有时开机无显示,有时死机,usb接口不能用,声卡系统检测不到。拆机后测量主板发现南桥附近的电感对地,开机南桥温度特别烫手。首先直接加焊内存插槽,试机机器不再死机,也能每次都开机,但是南桥的温度还是特别烫手,声卡和usb设备还是不能用。把声卡、网卡都拆掉还是不行。最后直接换南桥,顺便把声卡芯片也给换了,装机测试OK!

网友:
电感对地怎么还可以开机呢
要我就直接换南桥了

网友:
基本的 南桥不应该发热 发热就坏了 换掉

网友:
我会首先换南桥,在有可能加焊内存槽

网友:
短路了还能开机,不可思议???

网友:
南桥附近电感对地,说明有一组电压没升起来并且和南桥有关,这个时侯一定要查出此电感给那里供电并进行维修,付则会把故障扩大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很特别

网友:
外设都不能用的话 南桥坏的机率是很大的 是我的话马上换南桥了

网友:
应该更换南桥吧

网友:
直接杀 南桥啊

网友:
为什么不直接南桥啊 做内存槽做什么啊???????

网友:
那样的问题应该直接换南桥就OK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