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台机的845GV主板

楼主(2010-03-21):
近日得到一块COMPAQ的845GV主板,因为板上标示不明,比如面板接线、跳线设置等功能不明所以。

不知诸位谁有此板的机器:应是2004年HP台式机,产品编号P7439A,型号D311M。请给说明介绍一下。

另外,经过一番研究,终于找到它的开机控制和指示灯接线柱,其它尚不明啊。

上图

网友:
此板能上电,偶尔会正常(驱动显示)。
发现不上CPU时,主供电1V左右,指示灯显示红色(1、2为正极);
安上CPU后开机,主供电1.68V,指示灯显示绿色(1、2为负极)。

按正常途径开机了,可是很少机会能驱动显示器的。
(只能偶尔正常开机,指示灯两级会变)不知为什么?请大侠指教。

网友:
主板故障诊断卡只能在正常启动时能显示数码,不能驱动显示器(就是不能完全正常开机)时只有各种电压灯和时钟灯亮。

网友:
还怀疑某处电容量变小,只是暂未查到原因和故障所在。

网友:
那个有此机器的人和懂修的人啊,请指点一下啦

网友:
偶尔能开机是因为供电不正常所至,测一下LDO模块和VRM。

网友:
检测 LDO模块和VRM  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。等高人出现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