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G33T-M2刷BIOS后第一屏不动

楼主(2010-03-21):
客户拿来时说点不亮,插上检测卡一路跑到2A,心中窃喜,点得亮啊,接上显示器,晕哦,不显,以为集成显卡坏了,又插上独立的,依旧不亮机,根据现象又跑过了,又不亮,到精英官网下了几个BIOS,只有其中一个显示如下,对了,是精英代工的长城品牌机, 请各位大虾指教!

网友:
在论坛求个原装BIOS试看

网友:
发了帖子,没有大虾回啊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8874-1-1.html

网友:
肯弄刷错了吧  PS2 电压怎么样 农用不

网友:
我有一次刷错了也这样

网友:
但是刷精英官网的黑屏啊,不知道怎么查了

网友:
我昨天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好使,总是开机走到LOGO面就不动了,顶星TM1060的主板,在bios里设显存256M,开机就是64M,如果用软件测就是0M的显存,我以为是bios有问题,刷了六七个都不好使,都是在顶星官网下的,没一个好使的,现在的厂家都不负责,同样型号的板刷完就不好使!开不开机器,还上哪去弄原装的啊?

网友:
换个BIOS试试

网友:
主板上的型号都不能用,只能用类似的主板上BIOS
试试看了,起码南北芯片,BIOS芯片有及IO芯片相同

网友:
涮原来长城那个BIOS吧,肯定会好的,我今天修了几块长城的都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