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0的U17型号SI4814DY能用什么型号代替?

楼主(2010-03-21):
如题,接一台X40的本本,插电就自动上电,电流到0.4A左右然后关机,拆后检查发现是CPUIO的供电图纸标号U17烧糊了,型号看不清了,查图纸才知道是SI4814,结构有点特殊,不像一般的场管,我手里只有4835,4435,4880,4810B,4800,4812,9945等常见的场管,好像代不了,请高手说下还有什么其它能代换的型号,我到料板上找找看。谁有X40这个料板有件的也可以留言,先谢谢了!

网友:
楼主用二个管子代,把它们分开,接好,在试试,,

网友:
双N管不多的事,实在不行找两个N的管子就行了。

网友:
风险挺大的呢 呵呵  关注ing

网友:
FDS6900S代换4814   昨晚我刚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