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进PE就死机

楼主(2010-03-21):
电脑进光盘的PE就死机,装系统也装不进,用安装版装系统出现
please insert the disk labeled
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ice
pack 3cd
into Drive A:
*press ENTER when ready
中文是:请插入磁盘标记
Windows XP专业版服务
包3cd
到驱动器A:
*准备好时按Enter
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这个问题怎么修

网友:
光驱也换过,光盘也换过?
硬盘拆了也不能,数据线也试过,都不能进入,

是什么坏了,主板坏了吗?要是主板坏了怎么修

网友:
不能识别硬盘吧
查硬盘线是否好 进BOIS查看能否看见硬盘
要不就是不能识硬盘的问题啦(硬盘有问题或主板不能识别它)

网友:
进BOIS能看到硬盘。

网友:
换主板试嘛

网友:
换主板,主要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换东西,谁都会,我想学会怎么处理。

网友:
PE 是装在硬盘吗 还是光盘版的 PE

网友:
先换个硬盘装系统看看 不行换个内存看看 一样一样的排除

网友:
光驱也换过,光盘也换过
那就换根内存试下,有时候我也有这问题,换了光盘不行就换光驱,再不行换了内存就可以了

网友:
内存问题,内存或者usb口,

网友(2010-06-18):
那就换根内存试下 看看行不行啊。

网友:
把usb设备都拔了试试

网友:
比如usb鼠标 键盘

网友:
换硬盘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缺个什么驱动吧 是不是款老机器 ?

网友:
   BIOS  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