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C400掉电

楼主(2010-03-21):
今接手一台DELLC400的本子,不加电,电流跑到0。7就掉,请问那位朋友,有这个本本的图纸,借用一下,先谢过了。这是台进水的机器

网友:
换内存看看,不行托下槽子,再不行的话就干北桥

网友:
SMSC的3.3V供电稳定么?

网友:
内存有问提 用组织卡测一下看?

网友:
标题 和内容有点。。

网友:
些机,一修好,是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
应该是内存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