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G1930WM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屏供电管A15A(2R)是什么管子?

楼主(2010-03-21):
接修一优派VG1930WM液晶显示器,屏上的电容短路导致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管击穿,型号是A15A,(横向标有2R)字样,它是给屏开/关供电用的,是场效应管还是PNP管,哪位老师知道,麻烦告诉一下,谢谢!
就是图中上面的那个管子,照的不太清楚,大家凑合看吧.
下面的那个管是型号是WO4,横着是P9,它的C极接A151的一端.
原来修过BENQ的,像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,用AO4411能不能代换呢?

网友:
就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,AO4411 应该可以,只是它是SOP-8,不好安装。AO3401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