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N-VM的怪病

楼主(2010-03-21):
这板子现在是,开机就0-5秒自动断电,上假CPU查看供电都正常,。帮CPU边上的管子撤下来打也是好的,就是开机自动断电!大家帮帮忙,现在小弟没头绪了,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

网友:
不接12V四脚电源看一下有没有断电,如果没有断电就是MO管烧坏机会多点,如果还是断电很大可能是电源控制IC

网友:
开机掉电  有以下可能  1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2有开机功能的IO坏了 3有检测功能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还有就是与开机有关的南桥 哈哈 你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