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YAN S2663工作站主板不开机痛苦修复一例

楼主(2010-03-21):
朋友送来一片TYAN S2663双至强板子,不开机,测南桥32768无波形,遂拆料板82801DB,做珠,换片,KAO!连开机排针电压都没了,再拆一片,再做珠,换片,测32768波形有了,大喜!短排针,再KAO!还是不开机,83627HF67PIN无跳变,再换这个I/O,顺利换好,再次测,还是无跳变,痛苦了一天!不能吧!难道82801DB还是有问题?再换!土炮+土灶,算下来反复搞了4片(其中一片做珠的时候听到一小声的爆片声,这片就摆到一边了),,,,,,,,痛苦的再次拆换了一片(这次料板确定82801DB是好的,料板是CPU座的问题),换后波形、电压都正常,开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绝望的发现风扇一动不动!绝望中........!难道修板就这么痛苦吗?!痛苦的来到基地,漫无目的的翻翻贴,哎!还真是看到一个提示!---------没插显卡!不会吧?!接下来的事就明了了,插显卡、插电源,,光明的一刻来了!显卡风扇转了一下!----哈哈!-----------短接排针-------------显卡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!-----------又是一盆冷水!----------这!这!这!----------CPU没插的原因?------上CPU!--------OK!亮了!-------跑系统!嘿嘿!好了!
字数多只是表达一个心情,就字数多了点就扣下载分?那别的新手还愿意把过程详细说说?如果“修复”二字能表达其他的均可省略!强烈要求版主返还!
上图!土灶:

土枪:

换好了的桥:

板图:

I/O:

网友:
再来说一下哪个土灶,一次只能加热一次,关机后再开温度控制就不准了,这样的也就能叫土灶了。
土枪用了多年了
助焊剂自己调配酒精松香

网友:
做桥的时候没加硬币,但用镊子碰桥边,动了动,感觉珠子在拉芯片就停止加热了

网友:
全过程只能想到一点写一点了,一次痛苦的经历

网友:
换了这么多片桥维修费得收多少啊?

网友:
换了这么多次才弄好。
服务器要24小时开机的,真担心是否能用的久?

网友:
呵呵,这个是工作站的板子,明天开始测试测试,桥是料板上拆的,权当练手了,维修费就是次要的了。

网友:
牛逼啊,这个也能做桥?高手真的是多了,只是我有点不明白,你做好侨之后,怎么不上CPU和测试卡进行诊断了?好像感觉你是一个比我还新手的新手,可是你却又可以这样的土炮做桥了?难道是隐身的高手?

网友:
太热会把周围的小电容弄没容量的  呵呵额

网友:
同意8楼的说法,大智如愚、扮猪吃老虎

网友:
- .-这样也能搞?。。这板子用不久的~

网友:
有的主板 不插显卡 不开机
以后不管遇到 上面样的板子   显卡  内存  都得 准备好,以免 走弯路

网友:
PCB都变色了,LZ还是测试稳定后再给客户吧。
返修更麻烦

网友:
82801DB的SB用起来挺令人担心的,设计不良的板子该SB容易损毁。

网友:
你好像是用松香加焊的吧,板都有点变色了不知多久会回到你手上,不过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精神直得学习

网友:
变色非高温导致,是酒精松香的,加热后容易变色,这个可以洗洗,酒精松香多加点有好处!

网友:
字数多了就要扣下载分?!那就别说那么多了,就用“修复”即可!

网友:
不上显卡不上U,不开机,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做桥的时候没加硬币,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9611-1-1.html
???想问问楼主什么意思

网友:
洗板洗一洗在給他烘乾看起來會就像新的
用一般洗廚房的清潔液就行了在用水洗在烘乾

网友:
洗板洗一洗在給他烘乾看起來會就像新的
用一般洗廚房的清潔液就行了在用水洗在烘乾
引用 网友A:

呵呵,自己就是这样洗板的,但是不当着别人洗,有朋友一看吓一跳:“板子能这样洗啊?!还不洗坏了啊!”

网友:
还是没听明白LZ说的显卡、CUP跟你修这快主板有什么关联?不上显卡点不亮还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有两个南桥啊?

网友:
既然发经验贴就不要扣人家分了,我已经撤除他人的扣分了,希望楼主不要见意

网友:
有两个南桥啊?
引用 网友B:

就一个南桥,边上的是SCSI控制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