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旭日125F 不开机

楼主(2010-03-21):
求助 旭日125f 不开机 开关上有4V的电压 按下开关电压为OV 不开机 南桥晶振有1.5和1.3的电压 点开关不开机
不开机

网友:
3/5V有了吗?

网友:
查EC/H8 I/O 和32K晶振

网友:
如果3V5V正常,可以先补焊一下大I/O,确认大I/O不虚后再查大I/O与南桥之间的信号交流,如PWRBTN、RSMRST、SUSB#SUSC#等等

网友:
请问中皓在线吗 QQ413141264 你的qq是多少 咨询一下高手

网友:
IO 2脚输入开关信号 4脚输出没有信号

网友:
我的本也是同样的问题。。。。
楼主的修好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