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30换C597后可以显示,但进系统掉电!

楼主(2010-03-21):
T30换C597后可以显示,但进系统掉电!还有今天修了一台联想的F41M,是USB口5V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,拆开主板可以显示,装上时不显示,待机电流0.03A,正常并且电流跳变二次,像不过显卡.电流到0.91不动了.后拆机又可以显示,最后不装USB口和声卡接口那一小块板.就能可以开机.查USB的VCC脚,拔掉连接主板的线还短路,最后拆下USB口5V供电的滤波电容就不短路.奇怪是USB口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,电流怎么还跳变???

网友:
T30除了1。8V电压不稳定,就是显卡也会虚的。F41M估计跟F40系列类似,USB5V不正常往往牵扯到供电管也短路,光换电容恐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