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}ZYK-6型的智能有载调压控制器;故障现象,档位不显示,不能够升、降档位

楼主(2010-03-21):
这是一台ZYK-6型的智能有载调压控制器;故障现象,档位不显示,不能够升、降档位;看谁修过,指导一下!
解决的方法:因为没有电路图,只能先对外围电源的供电,整流、滤波、电阻、电容进行外观和数值的确认,有坏件的更换;当然有数字逻辑检查笔更好;再找到相应的COMS元件图,对照进行检测;因为COMS块大部分是逻辑单元,单元比对单元,单元对电源+、—,就可以判断一个块的某个单元的问题。最后把数值差别大的CMOS块换新,通电OK修复了。开始怀疑单管数码驱动有问题,把单个数码板脱离连接单独通电检查,试了一下驱动没问题;这才怀疑是前面逻辑电路的故障!最后分析是因为6V的滤波电容,容量减小,输出的直流成份,脉动电压增高,在停电和送电的过程中,再受到励磁电流的冲击,COMS管年久老化,抗冲击能力降低,引起的输入脉冲幅度过大,一个击穿,连锁效应,引起的故障!为了防止再次发生,把6V、12V的滤波电容全部更换。这里边有管理YZZ163大师的功劳啊!在此感谢了!

网友:
测6V、12V供电都正常,全部是COMS和运放块!急着用的,求高手了!

网友:
顺着那个 档位 显示  反跑线路

网友:
有一块TC4011的集成块发热,换了不热了,但还是不行!

网友:
LED档位显示的驱动块HEF4511BP,单独加电,显示也正常!

网友:
总共里面也没有几块芯片  都换一遍得了

网友:
如果都换,那不是菜鸟的初衷!再说了,这种控制器是老式的两相电机(380V)设备,即使再买个新的(现在都是220V)
,主变上调压开关也得换;光设备就得几万元;因为是4000KVA的主变!主要的目的是要找出故障的原因,以便采取可靠的措施;要不,没有可靠性保证,会出设备事故的!

网友:
这种东西,不会有图的,只有自己分析。

以各IC为中心画图,查其PDF,找出各脚逻辑关系,量各脚电压,因该可以搞定的,毕竟比主板电路简单。

网友:
主要的目的是要找出故障的原因,以便采取可靠的措施;要不,没有可靠性保证,会出设备事故的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你是做质量检测的?那时间因该给的充裕吧。

应急维修,就是先换IC,排除故障,让设备先运行起来。搞检测、分析原因就要费时间了。

网友:
好吧,听楼上的应该没错的!那就先把几个COMS的逻辑功能块搞来,再把它换掉!搞定了我告诉楼上一声!我担心可靠性不行,调压开关会误动作;过去有这个事故通报的。不过现在设备不要控制器也可以运行;无非就是电压合格率保证不了啦;高了烧一些用电器!谢了!

网友:
谢谢大师的指导!逻辑功能块已经全部换完,工作正常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