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inafix1530 不开机

楼主(2010-03-21):
机子断电就不开机了。开机电流看着还是正常的。跳到1。2 1。4。1。2 1。3 ,有跳变。要是BIOS 坏了。不开机怎么刷
不开机

网友:
dell chinafix 1530 在一次断电之后就不亮了。但电流还是有跳变的,能够到1。4 ,看来是正常的。如果是BIOS 坏是什么现象

网友:
看电流应该都能亮机了,
笔记本上的 一些 硬盘灯之类的 可亮不! 突然断电 最可能造成就是硬盘 和BIOS 了
造成 BIOS 文件丢失 你先放放电 看看可能用不

网友:
放电了,插电自动开机。还跟以前一样,能听到光驱读盘声,感觉都要亮了,就是没显示

网友:
已解决:DELL chinafix1530 待机断电后不在开机,插电源电流跳变很正常,一开始怀疑BIOS坏,后来显卡加焊解决

网友:
chinafix 怎么一直变CHINAFIX

网友:
dell chinafix 怎么一直变成chinafi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