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有经验的讲一下对于点不亮的ddr2 用什么主板带!我用原装 915带不起呀!

楼主(2010-03-21):
最好各自写出具体型号 多谢!

网友:
技嘉945 965都可以啊,内核严重损坏的,什么板都带不起来

网友:
我使用技嘉的915 945都可以,不过坏3个以上就不行了,如果是双面的先改为单面带起来会好很多。

网友:
你那只是简单数据位损坏,内核坏地址线有问题的系统会屏蔽掉根本无法识别,除非你的主板BIOS是修改过的。如果你有像类似865修DDR1那样的主板我倒很愿意有偿跟你购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