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400冷机黑屏故障请教

楼主(2010-03-21):
东芝M400,945加ICH7芯片组,每次晚上关机,第二天开机电源指示变黄,闪烁(正常起动是绿色的)黑屏,CPU风扇呼呼转,转几分钟后再关机,再开几次多半能开得起机,进入系统后正常,但不能进入待机,待机时间一长(大约十几分钟后)开不起来,电源灯一直闪,和刚起动开不起机一样,要关机,然后再开,有时开不起,有时能开起,但第一次点亮时提示:WARNING:RESUME FAILUR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,意思应该是BIOS没电了,但今天拆机测BIOS电池电压2.75V,应该正常吧?这电池是两节镍氢电池串起来的,不知道是那里故障了,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不知道是误报还是电池真的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