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邵阳E200开机三声滴间隔一下一声滴无显示。

楼主(2010-03-21):
敢问一下是内存不过还是显卡坏了,还是别的,各位给指点一下,谢了。
显卡
内存不过

网友:
上可调电源,跑下码看看到多少?

网友:
待机电流正常,开机后电流在1A 左右,检测卡口不对用不了。
王志佳

网友:
换了几条内存状态依旧,难道显卡挂了。
妙手汇集

网友:
加焊下显卡,不生重植

网友:
今天搞了个串口转并口的线,检测卡从80跑到85停了,不知准不准。
王志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