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纯平显示器只有在DOS下和安全模式下才能显示

楼主(2010-03-21):
17纯平显示器只有在DOS下和安全模式下才能显示,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吗,怎么修呀

网友:
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吧?

网友:
查二次电源电路

网友:
遇见过!但是没有修好!据说是mcu的问题

网友:
修到过长城的,是S校正电容出现问题了,你参考一下吧。

网友:
我以前遇见过,我以前的17HP纯平显示器在DOS下和安全模式下才能显示,或者在没有加载显卡驱动的情况下,开机进入草原白云画面后,再加载显卡驱动程序,这样可以显示,我开始怀疑是我的主机有问题,那时我的是集成显卡,刚买没多久,还在保修期,就拿主机去给人家看,拿到人家那里接线开机,又没有事,我又拿回来,每次都没有加载显卡驱动开机,进里面再加载,这样用了一段时间,后面又自己好了

网友:
看看调宽电路 故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