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 无待机

楼主(2010-03-21):
插上可调电源 无待机 测到充电控制芯片有16伏 但max1845无电压 键盘插槽也没有电压 周围的场管都有电压

网友:
3   5V有吗?你再仔细检查一下

网友:
无待机就是待机芯片没工作,出3V5V的芯片查一下!

网友:
查TB62501的2脚是否为低电平?

3sw是否正常输出?

网友:
3V 5V有没有  没有就找待机芯片  和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是主板保护了 16V公共点电压都没有 查I/O控制芯片

网友:
看一下TB57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总共有三个I/O PCI插槽下面有2个 还有一个在无限网卡下面

网友:
在这里真的要说说,楼主应该先弄明白维修笔记本的思路,修待机相对来说简单,先判断有没有VIN16,然后测3V5V有没有,没有的测1845的21脚5V正常不,9脚2.5V正常吗,还有就是7脚和28脚的是不是3.3V,上面都有了,3V5V就出来的,关键一点是要搞清楚开机的时序才好修哦

网友:
看下3V 5V的IC16V有没送到 再看TB62501的供电==不急慢慢查 资料很多的论坛

网友:
max1845 没电压 我测过 3伏5伏 都没有 不知道待机芯片是哪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