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1000时序疑问

楼主(2010-03-21):
dv1000上电时序3 F5 c) R; ^+ q. j5 d
当我们插上Adapter19VIN时,电源流入就有一个5VPCU,3VPCU电压,它是由PU10(MAX1999)自动产生,此时机器处于待机状态。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,NBSWON#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,这低电平送给97551,97551收到这信号时,产生信号DNBSWON#, DNBSWON发给南桥,同时发出S5-ON到1845产生1.5V_S5。S5-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-OND。S5-OND通过PQ127和PQ141分别产生5V_S5和3V_S5。3V_S5,5V_S5,1.5V_S5此时供电给南桥。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,便发生SUSB#,SUSC#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,97551收到SUSB#,SUSC# 后便相继产生了SUSON,MAINON#,VRON。SUSON信号转换成SUSD信号送PQ143,PQ145管便产生3VSUS,5VSUS,及SUSON送到MAX1845 产生2.5VSUS。MAINON#经PU7产生SMDDR—VTERM。同时经PQ119和PQ125转换成MAIND送PQ143,PQ145,PQ148,PQ153产生+3V, +5V,+2.5V,+ 1.5V电压。VRON送给PU3(MAX1907),PU5(1992E)产生VCC-CORE 和VCCP电压。PU6,PU4产生HWPG信号给97551,此时PU3,PU5也各产生一个HWPG信号反馈97551。此时整个M/B的主电压都已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,为一个HWPG相当于“与”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,关掉开启的电压,如OK则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后产生PWROK信号送给 SB南桥,后由SB南桥产生PCI RST#经U42产生PCIRST#传给北桥。北桥收到后便产生CPURST#。

    以上是网上看到,有一些地方不能理解,望热心人解惑。
1.dv1000的5vpcu和3vpcu是一接电就由1999自动产生了,按下开关后,再又产生了5v_s5和3v_s5,1.5v_s5. 继而又再产生了3vsus
   5vsus和2.5vsus。同时又产生 +3v+5v+2.5V+1.5v。
   首先,这里的5vpcu和3vpcu 和dv2000的待机时的3v_s5 5v_s5 是一样的吗?
   其次,这个时序里按下开关后,有三种 3v 5v  怎么理解,在DV2000里按下开关后只有3v_s0,5vs0吧。难道 3vauchinafix5 3vpwr 也属于这个类型。
   第三,“此时整个M/B的主电压都已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,为一个HWPG相当于“与”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,关掉开启的电压,如OK则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后产生PWROK信号送给 SB南桥” 这句话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,HWPG相当于“与”应该其中一组为低时,说白了就是不正常,EC应该发个电源有问题信号,那么这时发出的POWER OK指令难道就是问题信号?从字面理解应该是电源好信号啊?  另那PWOER OK与PWROK在这里应该是两个相反的意思??不明白

网友:
不少板子EC检测到缺电压一般都会掉电保护的  没有什么奇怪的

网友:
原资料有错,你的文字也有错,一团乱麻。

网友:
原资料有错?请指出。。。。

网友:
原文“为一个HWPG相当于“与”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,关掉开启的电压”,我认为应该是“为一个HWPG相当于“与”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不会发出POWER OK指令,关掉开启的电压”。

网友:
HWPG各个PWM电路都有这个信号,在DV1000里他们都是相连到一起最后到97551的,DV1000里没有与这个信号,可能他们就是一个动作,或是最后的哪个HWPG起作用吧,或是97551会检测这个信号的次数吧,我一直这么理解,
DV2000里的时序不是纬创资通的时序吗,现在还没明白,有这个时序的高手请给个DV2000的时序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