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驱启动三次就停机,不读盘

楼主(2010-03-21):
我的索尼DVD刻录光驱装入光盘后,转一下就停,转一下就停,好像是找不到轨迹,又好像是盘片驱动电机有问题。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,激光器是好的,买了新的没怎么用,就坏了
原因

网友:
读盘还是刻盘?如果是新的建议去保修。张先生说过DVD的修复概率是很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