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Gsata三星硬盘开机咔哒响,不认盘.

楼主(2010-03-21):
160Gsata三星硬盘开机咔哒响,不认盘.

通电后约3秒,咔哒响,反复,开机bios找不到硬盘。

什么故障?

另外发现ha13645芯片发烫。

网友:
这有可能是磁头坏了·三星的通病· 你可以先换块电路板试下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 应该是驱动电路坏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0磁头坏啦

网友:
估计是磁头坏掉了

网友:
卡卡响基本都是磁头坏,如果不是的话能修上用的时间也不长了磁头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