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X6330电池不能识别,不充电??

楼主(2010-03-21):
一台HP NX6330笔记本电池不能识别,不能充电,发现电池SCL脚电压偏低,只有0.17V,更换KBC后电压高一点,但也不正常,求高手指点!!!

网友:
此SCL脚连到KBC,此KBC为SMSC KBC1021MT,更换KBC后,电压高一点,为1.1V,但也不正常.此机的充电图如下: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哦!换个电池试下!

网友:
换了电池和适配器,都一样,我换了一个新的KBC,能充一会儿,到 20%就不动了,又找不到电池了.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郁闷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