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立显卡不亮

楼主(2010-03-21):
一块杂牌865GV主板,CPU775的 ,集成显卡可以点亮,用AGP显卡就是不亮,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先要确定AGP显卡是否是好的,然后再查AGP插槽的供电。

网友:
AGP 8X就是这个

网友:
显卡故障?    如果不是看下AGB供电

网友:
早期865GV是没有AGP插槽的,后来厂家技术手段弄出个AG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