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1 简单维修

楼主(2010-03-21):
今天客户送来了一台IBM R51 ,说死开不了机,我通电试机,待机电压0.33 ,有点吓人,心里也有数了,拆机,首先裸板测了了下几大电感的阻止基本上都正常,就通电,待机0。33 ,肯定有哪里短路了,用手在板上乱摸了一通,摸到南桥的时候很烫,以为是南桥坏了,此时我就想干南桥了,但想了下,还是先测了下待机电压

,首先测了下3M 5M 1.8M 都出来了,1。5M 没有出来《测试点为Q42的4 pin》 ,为0.0v 看来问题也就在这里了。而此时我也看看到了U14 ,的 1   2  3 4 脚发霉了,导致了Q42 没有导通,1.5M没有出来。 ,而1.5M 刚好是南桥的待机供电电压,南桥缺少了一组供电所以会发烫,洗洗刷刷再焊焊,就搞定了,还好没有干桥。不然就亏大了,

网友:
希望大家以后冷静点想清楚再干桥

网友:
确实呀 我曾经也吃过这样的亏呀

网友:
很好的思路呀,值得我们大家学习

网友:
0.33,是电流还是电压?

网友:
下次看到桥发烫得留个心眼了 呵呵

网友:
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:虽然是0.33A,但是这不能说明短路的?

网友:
0.33是电流吧。怎么写成了待机电压?

网友:
ASUS的机器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  A3000   电感后面的锡点被人给托掉了    我换了3个桥晕   后来找了同样的板才发现

网友:
我同事也是一个R51,都没有修好。CPU不工作。。修了好久了都还是没有好啊,那个能给电意见

网友:
少电压 待机电流为什么会这么高?

网友:
维修一定要仔细大胆

网友:
5M 3M 1.5M是什么啊?这里的M是不是V啊?

网友:
同一板修的多了,记住一些关键的测试点,还是非常有用的

网友:
LZ 你的0.33应该是电流吧,那当时这0.33对这笔记本来说是电流大了还是小了? 请看到的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0.33的待机电流,肯定是大了。

网友:
除了R51。其它有哪些板还有这样的1。5M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