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L,工作时拔插适配器自动关机 ???

楼主(2010-03-21):
一台联想C466L笔记本,拿来时说是进水了不开机,拆机发现有三处进水,SC413处进水,此处为VCCP电压电路;另一处为KBC926BQ一边有一点水渍;第三处为PQ9处进水,不管它,不开机吗,先用洗板水将进水的位置洗干净,然后用烤箱烤了一下,通电,可以开机,但不显示,VCCP电压没出来,更换SC413后开机OK,接硬盘进系统都正常,也可以正常充放电,以为都好了,有一次在正常作时将适配器拔下再插上去,机器突然黑屏,电流为0.38A,然后充电指示灯认,表示在充电,郁闷。再次开机也可正常开,但只要在工作时拔插适配器就黑屏。。。。。。换了KBC,充电芯片,PQ9,PQ10,SC413,故障还是一样,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,请高手指点!!!!

网友:
也就是说,你这台机器不能由交流正确切换到电池供电模式工作。但充电电路工作正常。重点应该检查ACIN、电池切换电路部分元件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重点检查那些电路啊

网友:
电池和适配器的切换电路

网友:
直接查电池放电电路 换掉周围的电容 还有电池要先换掉试试 我修电池明白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应该是切换电路的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