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笔记本CPU假负载问题

楼主(2010-03-21):
哪位大哥可以说一下,CPU假负载如何使用,比如用万用表测复位时应该如何显示才对。假负载时钟如何测量,正确电压应该是多少?谢谢

网友:
假负载装上后,测试结果和负载上的说明对比一下,就知道哪边供电不正常了

网友:
工具的使用因人而已 还是要靠自己研究啊

网友:
工具是死的,人是活的,搞维修要活学活用

网友:
假负载自从买回来就没用过,太先进了,用不上。

网友:
假负载的CPU复位电压一般是1。1V左右。 频率的话就要是示波器才能没到了,还有一个PG信号应该为高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