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上图)华硕X50N笔记本BIOS设置密码啦

楼主(2010-03-21):
如题,拆了电池,放电后,不管用。

求思路。

再次感谢。

[localimg=284,212]1[/localimg]

网友:
跳线接地也不行?

网友:
刷BIOS,你试试吧

网友:
用软件破掉他。,

网友:
软件破一般是不行的,刷新BIOS就可以了。。以前索尼本就是这样做的,硬盘逻辑锁可以用软件破

网友:
怎么发不了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