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为什么要参与触发,怎样参与的讨论

楼主(2010-03-21):
常看到说BIOS要参与机器触发。在论坛上看到过有:HP CQ40、   TCL K43U(L45II8)

为什么呢,看了后一个机器的维修,个人想是不是现在EC控制芯片需要代码,而代码就存在BIOS中的原因?在IBM机器就有要求升级BIOS时需要升级EC代码的。想来是这个原因。

以上想法,不知对不,望知情人指点。

网友:
BIOS参与触发的很多!
设计这个功能个人认识只要是为了修正RD设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时序问题!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BIOS也参与出法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不是BIOS要监控EC的工作从而影响到触发?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很新鲜。。。。顶啊。。。

爱问 -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

网友:
很想知道原因,望高手指点

爱问 -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

网友:
个人猜想:
超级IO里有些程序是在出厂时就有的,但是它还需要在你按开机健的时候读BIOS里的程序..完全个人想法,CQ40的BIOS我焊过一天,,,,,哪东西一取电都不加了

网友:
上电时序和开机代码都是写在BIOS里面的,BIOS里面的程序不一样ECpin脚输出的功能也不一样

网友:
看来要来个高手说说这个工作原理了,是高手的快说说吧,我们也要学习学习呀

网友:
不明为什么程序要参与触发的,触发应该靠硬件逻辑就可以做到的

网友:
不懂,待高手讲解

网友:
楼主都说了,还讨论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