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!诊断卡跑L0!?内存供电问题!!?

楼主(2010-03-21):
各位前辈好,今天遇到一块杂牌主板:CK奥众,第一次看见的杂牌。原先是诊断卡跑25、检查全板供电都正常,我视乎重点关注内存方面了。1脚1.29V  7脚2.59V  91 92脚2.94V  用内存打值卡,测量到6个时钟都为1.31V左右。 已经换过内存供电以及一个电容,还是不正常。前辈们能提供一思路吗?我是新手,没有频率计示波器。附上两张图片:

网友:
IDE第一脚,pci插槽的A14,A15,B16

网友:
IDE 1脚2.99V 点击RESET排阵有低电平跳变,PCI A14脚2.94V   A15脚2.99V左右  B16 1.69V。 求助中
……

网友:
是没有过CPU啦 如果CPU没虚焊的话 就是南桥 CPU启动是需要南桥的一个控制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