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DUAL 电源供电(APM4500)

楼主(2010-03-21):
5VDUAL供电原理,如附件。
  通常插上ATX 电源后,5VSB 通过APM4500 的P-MOS生成5VDUAL,这个我能明白;
但是按了开关后,通过VCC来给5VDUAL供电怎么理解呢,请指教?

网友:
APM4500 的1号管子是N沟道的 2号管子是P沟道的!待机时  S2>G2 导通   S2转化成D2 .此时的S1<G1的 所以这路截止.

网友:
有时间   给你说个详细点的!1:待机时,12V VCC 都是没有的。此时是不会有PWR_GOOD信号!即这个信号是低电平。既然PWR_GOOD低电平,那么Q43截止,Q42的B(这个图纸有错,这个B应该是G)高电平。也就是G2被拉低。APM4500的2号管子是P沟道。G2<S2 P沟道管子导通,5VSB转化成5VDUAL.

2.开机键按下:12V VCC 产生(还有一些其他电压产生之后),PWR_GOOD也产生。此时Q43导通,将Q42的B(G)拉低,导致Q42截止。G1和G2变成高电平,4500的1号管子为N沟道,G1>S1导通VCC转化成5VDUAL.而此时的G2>S2由于是P沟道管子。所以4500的2号管子是截止的。不由5VSB提供5VDUAL.

网友:
谢谢楼上大哥的解释,还有点我不明白;“G1和G2变成高电平,4500的1号管子为N沟道,G1>S1导通VCC转化成5VDUAL”,1号管为N-MOS,一般电流时由D机输入,S极输出,但是现在VCC接的是S极,5VDUAL是D极,怎么转换呢?

网友:
谢谢楼上大哥的解释,还有点我不明白;“G1和G2变成高电平,4500的1号管子为N沟道,G1>S1导通VCC转化成5VDUAL”,1号管为N-MOS,一般电流时由D机输入,S极输出,但是现在VCC接的是S极,5VDUAL是D极,怎么转换呢?
引用 网友A:

一样的!  我所知道的是:当电压达到一个值时,D S 两级是直接导通。并不存在是S到D   还是D到S !

错误的地方请指正.

网友:
谢谢解释,刚才我了解到N-MOS还有反向续流作用,估计这里就是这个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