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的经验

楼主(2010-03-21):
诊断卡复位灯常亮
U坏或U上的不对,有的板得上大点的U,有的得上小点的U
测U的主供电有没有
内存没有主供电复位灯也是常亮,
IDE第一脚有5V PCI插槽A14 有3.3v A15有 3.3v或5v,B16有 1.6v
精英ECS给联想的代工板775针的,U座虚焊的特别多,现象也是复位灯常亮,U没有主供电,
压U座要使大劲压,而且有的ECS板诊断卡是d0一样也开机,只是复位灯和时钟灯闪几下,一样能亮机

10.6.10号    客户拿来两块网吧机上的板子(像是英特尔945)第一块上电短路,第二块跑码到28  34 又重复,一直这样循环,查各处供电都正常,拔了内存,上了个报警小喇叭(大家准备一个吧,非常有用)内存报警,再插上内存还是报警。然后CPU内扇没放好,CPU过热,掉电(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掉电,以为问题转变了),紧接着点开机针,BIOS报警声出现。断电重点开机,还是循环 ,怎么办呢~~想到BIOS报警,想刷BIOS没有编程器。HOHO 把另一块板上吹下互换,嘎嘎它就亮了 另一块板子,触发掉电,后来干脆不触发,强加电,一声巨响(就是非常响),CPU的一个供电上管炸了,换一个再强加电,又一声巨响,和这个管一路的滤波电容又炸了,晕,摘20针电源线时,内存的两个滤波电容特别烫,全部换掉后,居然能触发了,心里挺美有进展,但是仍旧不跑码。一测内存供电没有,0。1几伏,又换内存供电管,1。8出来了,仍旧没码,其它各点都正常,没招了,一想前边那个板的BIOS在这个板子上,郁闷!!不会是BIOS让它跑也不跑的吧,没有编程器,也没有BIOS芯片,放着等编程器回来再杀掉来和大家报告
维修经验积攒中,继续发帖

网友:
ACER品牌机EA主板,开机跑C1. 换内存高低端管解决
客户的组装机,ECS主板,CD3.06的U 说是开机几分钟掉电,开侧盖,主板电容暴N多,显卡也暴3个,显卡风扇不转,全换掉,开机装系统,装一半的时候掉电,感觉CPU风扇没上好,又多加硅脂,重安风扇,拷机1小时左右继续掉电,发现整个机箱温度过高,主板明显感觉温度高。下载鲁大师,监测CPU温度什么也不做的情况下,1 小时后自动升到63度左右,换新的CPU风扇,解决。
思路:虽然客户的风扇看起来没什么问题,但是CD的U热量就是大,中间用自己的CD2。66的就没什么事,CD3。06的明显温度偏高,

网友:
CPU风扇的转速应检查确认,一般是因缺油导致阻力大,转速降低。影响散热而导致CPU保护停机。
我CPU风扇在维修时都会点2滴高温链条油。

网友:
一杂牌主板,上电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,测,CPU无主供电,内存无主供电,IDE第一脚无5V电压,PCIA14无3。3V,一般这样我就放弃判断是桥的事,但是抱着没事干换着玩的态度换了个内存供电场管,嘀的一声亮了,百思不得其解,望高手能解答
客户拿来AM2的板说是雷击板,客户自己已经把网卡芯片拆下(暴力拆除,中间有焊点的那种网卡芯片,导至芯片引脚焊片脱落),洗板水清洗,清理断线,上电OK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于发热量大的cpu,一般换新风扇才能压住热量,能保持在50度以内。

网友:
今天修复两个放了好长时间的板子
1 华擎主板,接到的时候发现内存供电0。18V,拆下换个。换供电管的时候D极接主板上一大块板层掀起,不过没有断,想着也能用,就换上一个,结果,D极有3。3V S极0V 晕了,仔细一看,G极的焊盘掉了,洗板水仔细擦洗,G极经过两个孔连在一根5V线上,乱开线,飞线上身,一开机,晕,旁边一排阻不见了样貌,标值和型号都没有,还好跑线跑到一个八条腿一脚,开机测此八条腿这一脚有3。3V,再次飞线,通电,主供电有了,上内存诊断卡跑d5,上内存假负载,打AD线,各测试点,6条时钟,有两处没有电压,跑线是由ICS时钟芯片发出(此主板有两个像时钟芯片的东西,一个在靠近USB接口的地方,一个在AGP显卡的右侧,都有时钟晶振),上内存,上内存假负载,发现有时候时钟时压能出来,清洗内存槽,亮机,成功修复
2。复位灯常亮一例,各主供电都有,1117烫,打算确定南桥坏,在板测量1117对地阻值,正常。再上电,亮了,
不知其原因

网友:
一台兼容机,升技IS7 主板上是这么个标识,客户说不开机,上电发现根本不触发,拆下主板,吹风机吹吹,看着看着发现这块板的BIOS电池和跳线在内存附近,再看,*脏话*,跳线上什么都没有,光光光,四处找找没找到跳线标识,摘个帽插在有白线的一端,上电,亮了,嘿嘿高兴,装回机器,*脏话*,不触发,马上换电源,跑码,晕死,摘下电源,拆开,电容鼓了一堆,全换上好的,上电OK,拷机中
思考:该机器可能是被人恶意摘掉了BIOS跳线帽

网友:
CPU主供电没有 一般得先测量外围电路电压是不是正常
内存供电没有  北桥供电没有  都会导致CPU主供电没有 建议楼主以后修不复位的电脑 CPU主供电没有 先测量一下内存供电和北桥供电以及外围辅助电压有没有!

网友:
9# 恨天无泪 我经常 碰到有CPU供电,内存供电,IDE第一角有供电,PCIA14 A15 B16都正常的板子,但是上CPU假负载,比如说775的,核心,复位,主供电都有,就是参考电压四个点一个都没有,或者只有一个,这种是不是北桥附近的故障多点
今天碰个小便宜,客户自己换电容,不亮了,拿来,插电,不触发,诊断卡3。3没有,估计是大短,待机状态下测绿14脚,0。34V 反过来看有个电容仿佛连脚了,镊子捅开连锡,上电正常,

网友:
昨天修的机器,今天试机多开了几次死活不进系统,过完XP滚动条就自检,不管是跳过自检还是让它自检完,都是显示器黑屏,显示器灯一闪一闪的,换块硬盘没事,把客户的硬盘挂到自己的机器上连XP滚动条都走不到,IDE自检完就一直当机,然后就是没有找到硬盘的提示,扫描发现几个绿块,后来做系统正常了,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

网友:
我个人建议,发多一些品牌还有其他型号。

网友:
回12楼,以后尽量我会写清楚牌子和型号,
今天来块板,775针(不好意思又没看型号)的,说是不亮,拿到手里看看,发现IO脚位有锈,镊子棉签洗板水使劲蹭,清洁溜溜,检查看,用劲大了,一个脚脱焊,加焊,上电OK,前后不到5分钟,人品爆发啊!!

网友(2010-04-23):
拣个便宜,整好个本
客户送来个本,NEC的,他自己已经拆了硬盘,背面的螺丝等等,就剩下屏和两个壳没拆,说是不亮,接稳压电流,有待机,有触发,电流在0。8A停住,留下进一步拆机,刚拆到屏线和主板接口,发现一片绿~~~,心想先擦了再说,清理完,就去接稳压电流,汗!!!亮机,
我们店里今天休息好几个,也没有谁能修,我接下来只是拆开想看看里边,没想到瞎猫碰个死耗子,就这么给弄亮了,连主板都没拆,一共拆了6个螺丝,前后不到3分钟,收80元。
本人正在从台式机转向笔记本,望有人能指导一二。

网友:
笔记本收费有点低,一般笔记本嘴上收费都应该在100元以后,那样生意肯定要好做点,形成一个规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