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笔记本改用USB声卡的问题

楼主(2010-03-21):
一个本本没声音 修不出来改了个USB声卡进去 可不足的是飞线到喇叭后 声音很小很小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网友:
供电不足也会照成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那种USB的是声音很小的,我改过好多个了,要不你在里面再加个小功放就可以了,也可以把喇叭换成小点的,功率够些

网友:
笔记本改USB声卡,我第一次看到,,楼主能不能给个图啊,,怎么改我们好学习一下

网友:
楼主把改声卡的方法说一下,让我们学习学习呀

网友:
借用原机功放试试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对,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改usb声卡,输出要连接在原有主板音频功放的输入端

网友:
USB的声卡输出直接接喇叭肯定不行的了啊!要用原机的功放单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