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P35主板

楼主(2010-03-21):
接客户一板精英P35,SB是VIA VY8237R,不亮,直接换显卡,装系统能亮,客户拿回家,不亮,退回.后插诊断卡,显b1复位正常,赛扬2.2CPU核心电压1.28,内存供电2.7,压U座,压NB,不行;加焊IO 8705F,不行;小弟不才,刚开业不久,啥料都没准备,求哪位兄弟修过这样故障的板,问题在哪点.

网友:
诊断卡B1 ?

网友:
2# y330945915 对头

网友:
是直接开机就是B1还是 跑字跑到B1的 不插内存条能跑到B1吗 插了内存条跑到B1?还是插到显卡才跑到B1的?

网友:
内存为二代内存,标准供电为1.8V,怎么会是2.7V?
新版子没那么快就要动IO、桥、U座。
先查供电,若非楼主笔误,内存供电先查起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谢谢y330945915您的提醒,确实是我误解了。
虚线以上的是我错误的。

不过还是要先查内存供电,一代内存,2.7V的供电稍微高了些。

网友:
我想楼主说的是 478的主板  楼上理解错了 478 VIA 芯片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