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没有PG电压

楼主(2010-03-21):
手头有7、8个电源坏了!苦于没有配件一个也没有修好 ,前面也问了几个问题,得到许多热心高手的回答,在此一并感谢,今天又接到一个电源:故障现象为没有Power Good电压。但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能运行,只是接主板却不能启动主板!各高手们怎么维修没有P G电压的电源!希望不吝指教。先谢谢各位大侠们!

网友:
查下置顶的帖,有PG信号的介绍。

另,现在出的主板大多不在要PG信号了。

网友:
你顺着灰色线检查 不就OK了

网友:
低压滤波电容不好。

网友:
检查其它路输出是不是正常的?5V,3.3V等

网友:
一般是滤波电容坏引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