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的板子.触发掉电请问是怎么回事出有

楼主(2010-03-21):
HP的板子.触发掉电请问是怎么回事出有

网友:
检查CPU供电,北桥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短路啊 看看电感对地阻值

网友:
有的板子没上CPU触发掉电是正常现象

网友:
遇过HP南北桥(2合1)虚焊的也会触发掉电。

网友:
谢谢!回答!各电感都正常啊!量南北桥也没有短路啊!cpu也正常啊

网友:
hp什么型号,换cpu试试

网友:
一般是有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导致的。

网友:
桥冷旱也会掉电的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