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供电问题,请指点,谢谢

楼主(2010-03-21):
神舟一体机,屏供电正常是5V,不接屏线有5V,接上就只有1.几伏了,有时一点一点地增大,最多到3.几V。屏是好的,配板试过机的,请兄弟们指点。。。谢谢。。。
问题

网友:
看看主板上的屏供电电感..保险一类的个是坏了...

网友:
是通过一个MOS管控制供电到屏上的,我取下管子,直接连线也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电波驱动电路供电虑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