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3850黑屏~~~~

楼主(2010-03-21):
朋友的显卡,说是用着用着黑屏了,放了一段时间拿过来给我研究下,我没修过显卡,顺手就帮它测下电感有没有对地,测得显卡后面两个电感对地阻值只有2欧!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。我用可调电源给电感加了1.3V的电压,电流已经跑到了2.4A!我用手摸了下GPU,有点烫手的感觉我就断电不敢烧了,不知道是不是GPU坏了,还有就是显卡上的晶震不知道是大的,看上去已经氧化了刷也刷不净,那位大侠有这个显卡的图纸呢?或维修经验,能教下小弟咋样处理吗?

网友:
坏了,最少好象都有7欧以上吧。。。

网友:
还 看图纸 呢  ,给你了这个图纸,你真能消化嘛?

vpu  主供电 .002压降值正常!

网友:
3# 显卡修好了 消化?不明白啊?还有就是那个对地只有2欧的电感正常吗?

网友:
电压是正常的,这个卡散热不好也会引起GPU发热,导致黑屏死机现像出现,严重会烧坏GPU

网友:
对地2正常

网友:
LZ 可以备这卡的BIOS给我吗,

网友(2010-04-26):
7# 盈科电脑 没有那个座子,所以不好意思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2欧    还行  ·~·    只要不是1就行··   我碰到很多这么低的了 ··  正常·~
·
一般加焊GPU就好了 ·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4欧的,刚开始也怀疑,但实际上是不短路的.

网友:
对地阻值 好像不一样的晶片就不同
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整理出 图表出来

网友:
高一点的显卡VDDC是在1.05--1.25V之间采用PWM电压转换
用好万用表是可以测出阻值的

网友:
2欧很正常 19 。38 48系修过几块都是2欧多点

网友:
楼主查一下别的吧

网友:
AD线我都打过了,B面的对地阻值(PCB连进GPU那些)偏差在5欧之内,但是A面的有几个我都不明白,阻值有3个数,但是都是那几个阻值,而且脚位相隔都蛮远的!我都不清楚GPU有没有挂!因为通电上主板的话,显卡风扇是不转的,看电路是一个+12V的信号经过一个小电阻,然后到一个三机关的G极来控制,但我把那个小电阻用烙贴加热都没反应,所以干脆就直接把D极和S极连通,让风扇一开机就狂转罢了,修亮了显卡再解决它!

网友:
阻值应该没问题,不过GPU可能坏了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七彩红3850,和你一样的问题,到现在一直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