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防火墙防止局域网被限制最好

楼主(2010-03-21):
用什么防火墙可以防止别人控制上网?像360防火墙、AGP防火墙、绿盾防火墙,我都试过了没什么用啊!

网友:
防火墙不好用吧,只能破arp终结者,别的如:网路岗就不行了

你可以试试代理,如vpn代理

网友:
知己知彼才可能求胜,你要搞懂他用的啥方法限制你的。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比较麻烦,一般现在大多数的局域网内限制网速都是使用ARP协议来控制。这个是由于局域网现阶段传输协议缺陷造成的。控制机通过嗅探的方式转发整个网络的所有通向网关的数据包。暂时来说通过软件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不稳定的,这个也是多软件之间博弈造成的。一般稳定解决的办法就是购买一台能够进行防ARP攻击的路由器。在路由器中先进行IP地址与MAC绑定操作。然后再对MAC地址进行鉴权。之后开启防ARP攻击的功能。如果是软件解决建议使用带客户端的网关软件,比如SYSGATE之类的。如果实在没有权限操作,可以使用风云防火墙,效果还凑合。

网友:
彩影吧,antiar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