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550分辨率太高,不能调节

楼主(2010-03-21):
请问是什么问题?ASUS 9550公版的,开机分辨率就很高,直接把整个像缩得很小显示在屏幕中央,又不像平常那些显卡那像门电路坏,这个显卡没看到7808的门电路,只看到一个应该是用来转换信号的IC,请问一下分辨率是通过什么IC或者元件调节的啊?是GPU直接调节还是GPU分配调节电压给转换IC,然后IC进行分析调节啊?
跑了R3MEMID,结果是这样显示的,说ID不匹配吧,在那个分辨率和刷新率下运行错误。

网友:
检查 ttl 电路前级 相关元器件

网友:
我们老师说分辨率调不了,能装系统但进不了进系统黑屏。一般是核心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GPU脱焊了,我碰到过,这种显卡平时能点亮,有时进系统正常的,但是有时候用着DOS正常进系统黑屏,提示,显示频率超出范围,以前以为是驱动问题,把驱动卸载,再重新装又好了。最后我发现是GPU虚焊,加焊了就好了,当然也不排除GPU损坏的可能

网友:
楼主要是修好了,不要忘记吧经验贴出来分享你的胜利成果

网友:
GPU脱焊了,我碰到过,这种显卡平时能点亮,有时进系统正常的,但是有时候用着DOS正常进系统黑屏,提示,显示频率超出范围,以前以为是驱动问题,把驱动卸载,再重新装又好了。最后我发现是GPU虚焊,加焊了就好了,当 ...
引用 网友A:

但所有金手指AD线对地一致,而且跟其他公版的9550阻值差不多。
GPU空焊可能性比较小,要不就是坏了某部分模块。
要不就像版主所说的,但我不明白哪部分是TTL,作用用于管理显卡哪个功能?

网友:
以下是跟其他9550对比的,
RGB对地一致,行场一致
唯独是上面我提到的那个AD85开头的IC最后那个14脚,对地偏大,有580阻值,其他9550是407左右,而且这个脚是经过一个贴片电容滤波后直接连到VGA第9脚+5V供电脚,初步估计要不IC坏,要不贴片电容漏电,还在搞另一片花屏的,搞好,再搞这块怪显卡。

网友:
有新发现,那天随便追的电路,原来还有一条经过电感,电阻,三极管到GPU
但同平常的9550一样,上电后,三极管前都是5V,三极管后都是3V

网友:
+3.3V才对,打错了

网友:
这卡 你会修的话应该 修的好的,不要放弃
核心没有损坏 ,类似现象,同德版 基本上 没有,
一般在镭姬杀手的显卡上 出的较多!,华硕的很少

网友:
考虑下显存芯片..

网友:
考虑下显存芯片..
引用 网友B:

为什么考虑显存芯片呢?没花屏哦。只是图像有时缩小了,有时宽度正常,上下高度变小了。

网友:
这卡 你会修的话应该 修的好的,不要放弃
核心没有损坏 ,类似现象,同德版 基本上 没有,
一般在镭姬杀手的显卡上 出的较多!,华硕的很少
引用 网友C:

版主说出来是什么问题嘛。
今天换过了,相当于门电路作用的AD85换过了,还是一样现象。
跑过与AD85芯片相连电路都电压跟公版9550的一样。

网友:
版主大哥提示一下吧,如果排除GPU的话,真的想不到哪里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刷下BIOS事实把

网友:
先测试显存看有没有问题?
引用 网友D:

一楼的那个图就是R3MEMID跑完的图,难道这个软件不是用来测显存的?

网友:
刷下BIOS事实把
引用 网友E:

早刷过了,别的BIOS也刷上过,直接把BIOS焊过去也试过,还是老样子。
一般BIOS,不是人为损坏比较少,或者放久了资料丢失。

网友:
我的精星9550 也是第7项1024*760错误 显存 gpu加焊一样无效

网友:
我的精星9550 也是第7项1024*760错误 显存 gpu加焊一样无效
引用 网友F:
我这个跑的过程我根本看不到,只看到硬盘灯在闪,屏幕换场境的时候闪,等到结果出来才看到,因为分辨率怪怪的,默认调不了,所以遇到分辨率不同的情况屏幕就黑掉看不到,但没死机。

网友F:
我这个跑的过程我根本看不到,只看到硬盘灯在闪,屏幕换场境的时候闪,等到结果出来才看到,因为分辨率怪怪的,默认调不了,所以遇到分辨率不同的情况屏幕就黑掉看不到,但没死机。
引用 网友G:
跑的过程黑屏 很正常  我经常碰到  你的 哪个0-7。。。报错 可能是核心坏了  但是有些卡就这样报错  但是一样能正常使用 有时软件也有出错的时候  我有好几片这样的卡 卖可都半年了都没问题

网友:
问题是现在这张卡进系统后显示不了,说超出显示范围,即分辨率不正常呀,如果可以正常使用都不用修了吧?

网友:
晕死,今天测了一下,27.000晶振两脚电压,一个为1.6一个为0.4,和别的卡不同,换了一个晶振后,两脚电压都为0.6左右了,正常了,开机分辨率都正常了,谁知道进去WIN装了驱动一调1024*768马上又……

网友:
每次第一次开机都分辨率都正常,但是一重启或者是有分辨率不同的时候马上又变成小的,或者是左右拉伸但上下窄了。

网友:
加焊GPU,不行就降频

网友:
加焊GPU,不行就降频
引用 网友H:

不到必要时不想做BGA,降频?250/400的频率是最低了还要降能用吗?

网友:
你找下  at86  或者 代 86字样的 14脚sop封装的芯片

网友:
你找下  at86  或者 代 86字样的 14脚sop封装的芯片
引用 网友C:
就是这个,我上面发了AD85打错了,就是这个跟平时的对地阻值变大了,不过我把另一个AD86换过来,这个换过去其他显卡,ASUS这个依然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,但其他卡用了这个AD86的依然正常没问题,证明应该不是这个AD86芯片的问题吧?

网友:
开机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,原来以为虚焊,加焊了很多东西,没改进,后面以为GPU,但也用力压着,可惜没改善。
发觉就是一切正常,但只要一装驱动就死,一调1024*768分辩就黑屏

网友:
这显卡 不再我手上 我也不好瞎猜  但问题还是 在行长信号上

网友:
这显卡 不再我手上 我也不好瞎猜  但问题还是 在行长信号上
引用 网友C:

我猜想也是,别的显卡一般用7808门电路,这个用AD86,我换过没问题,那只有是相连电路,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证明是虚焊或者电气性能不好,有很多都加焊过了,而且都基本测过电压,跟普通的卡差不多,现在唯有把问题推到GPU上了,可能也就是它给的信号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