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灯管多少钱一支

楼主(2010-03-21):
大家好!请问你们液晶显示器用的灯管是用多少钱一支买来的,比如常用的17,19寸的灯管,主板维修商城里看到的是2元一支。质量怎么样的。我在淘宝网上看到有一元一支的,还有的5角钱一支(买100支)。不知道是否可以用。
还有,去年看到我师傅买的液晶显示器灯管进价是8元钱一支的。晕,这么贵,是不是被别人黑了。
到底多少钱一支的用了放心。

网友:
灯管除了尺寸还有进口和国产之分,他们的色温不一样

网友:
很便宜,淘宝一般是5元左右,看你量有多大。另外,进口的质量跟色温比较好,当然要贵些,不过目前国产的换用上去也没见区别很大,客人也没啥意见说过要换进口的

网友:
哦,那你们用的是多少钱一支的呢,不知道我师傅那买的灯管开价10元一支,实际8元一支的灯管到底是什么货了。听我师傅说,以前买最贵的灯管30元一支的买过了。

网友:
我用5元的,当然17寸19寸也用2元的

网友:
我在当地买的,7元一支,两边的焊点很小,不用再掐,亮度也很好,

网友:
我在当地买的,7元一支,两边的焊点和原机带的一样,都是短的,不用再掐的,亮度也不错, 不知道一二块钱地支的能不能用得住,

网友:
淘宝上买来100支,1元一支

网友:
我修笔记本屏的灯管原来用了是7元一支很好。五元的用了三五月就发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选 10元以下的,直接要2元吧。
进口的不会低于15元,笔记本、台式机都是这样。

总之,一分钱一分货!

网友:
一次性混拿了500根,6毛,还都是质量好的灯管-所谓的进口灯管